楼主(2004-03-02):
由于线圈不允许破坏,而且外有绝缘包装,所以不好测量其匝数,铁芯为32*32*29mm,线径0.28mm,曾经想用DC电工钳表来测量线圈总电流,再除以输入电流来求的线圈匝数,但手头一时无合适尺寸的钳表,请问哪为高手指点一下怎样较准确地获得线圈匝数?线圈总电阻为35欧姆.

网友A(2004-07-17):
用线圈匝数测量仪

网友B:
如电源频率是50赫
约1.264匝/伏

网友C:
难。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04-08-18):
探讨一下,不对原谅!在铁心的外部与原线圈同方向绕上一定匝数的线圈当作一个变压器来计算?没有试过,不过理论上应讲的通,可能有误差。注意试时加负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探讨一下,不对原谅!在铁心的外部与原线圈同方向绕上一定匝数的线圈当作一个变压器来计算?没有试过,不过理论上应讲的通,可能有误差。注意试时加负载!
是个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探讨一下,不对原谅!在铁心的外部与原线圈同方向绕上一定匝数的线圈当作一个变压器来计算?没有试过,不过理论上应讲的通,可能有误差。注意试时加负载!
如果是交流铁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