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2):
配置为CPU414,CP441联接S7和德国贺克里斯的HCC设备,用的是IF693 RS232接口。故障状况是在联接在HCC上的显示终端出现乱码,S7联接的OP37显示CP441 FAULT S7-HCC,而CP441上显示灯全部不亮,正常时候TXD闪亮。原CP板的订货号为441-0A*02-0AE0(*是记得不准确了),后更换为441-A*AE03-0AE0,但此时TXD和RXD全部闪亮,且OP37上仍有原错误信息。不知前后两者是否可以互换?各位大侠以认为是什么原因呢?S7-HCC的线路和IF693板更换确认无误,CPU工作正常,背板总线亦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E-MAIL是markle22@sina.com,电话:13931031459。

网友A:
正常工作状态下,TXD和RXD全部闪亮是对的(一般来说,速度很快的交替闪烁看起来就是全亮)。
硬件组态需要修改!
CP441  441-0A*02-0AE0 ===> 441-A*AE03-0AE0

网友A:
还请markle朋友报上CP441的价格,我想了解一下。

楼主:
RE:正常工作状态下,TXD和RXD全部闪亮是对的(一般来说,速度很快的交替闪烁看起来就是全亮)。
硬件组态需要修改!
CP441  441-0A*02-0AE0 ===> 441-A*AE03-0AE0

谢谢朋友的关注!
不知朋友是否看明白我的帖子,在出故障之前该设备已正常运行5年了,原CP的型号就是441-1AA02-0AE0,这个配置应该没问题。而出故障后我手边无同型号的板子,所以用441-1AA03-0AE0暂代来是否CP有问题,而且在板子更换后硬件组态是修改过的441-1AA02-0AE0==>441-1AA03-0AE0。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后者是否能够替代前者,如是,则可确定CP系统没问题,而CP到HCC之间的电缆更换过了,就是说故障应该出现在HCC系统了。朋友们同意我的看法吗?

楼主:
To:Karl
我也不太清楚,你可以咨询一下西门子销售代表王晓青:13301127833。

网友A:
"S7-HCC的线路和IF693板更换确认无误,CPU工作正常,背板总线亦正常。"
这是你的第一贴,OK!

CP441-1 6ES7 441-1AA03-0AE0 是TTY输出,转232需要转换模块。
CP441-1的错误可以
可以写程序用软件校验,可以用硬件插拔通讯接头重起动PLC系统观察几个灯的变化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