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问题

楼主(2004-03-03):
请问各位大虾,s7-200能否通过profibus-dp总线连接,如行的话,要在一台plc中读另一台plc的寄存器值在编程软件中如何设定

网友A:
不行,200在PROFIBUS网中只能作从站,不能作主站

楼主:
那用s7-300做主站,读s7-200的寄存器如何设定呢

网友A:
在300的组态中设定
在300作主站的PROFIBUS网上加入EM277从站,在EM277的参数设置中可以设置主站与从站之间交换数据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