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3):
watchdog timer的工作原理?硬件和软件分别如何实现?

网友A:
我个人意见:
首先,是硬件电路的支持;
二 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应用;

网友A:
硬件电路决定watchdog timer工作的时间RANGE,只能在硬件所支持的时间范围内操作。
由软件来决定watchdog timer的工作的ENABLE和DISABLE。
对watchdog timer 的I/O PORT 进行写就是ENABLE。
对watchdog timer 的I/O PORT 进行读就是DISABLE。

网友A:
各个品牌的工控板,对WATCHDOG TIMER的支持不同,时间RANGE也不同。
要看实际应用。

网友B:
有实际例子吗?

网友C:
用一个定时器,解码器,触发器加个GAL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