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3):
求教各位大侠,COM1A怎么与电脑相连啊,我看资料上说要CPM1-CIF01或CQM1-CIF02,那个电缆可不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A:
CQM1H-21的CPU单元,上面有个RS232,可以用9芯线和两个头自己做,电脑商店里有卖,我自己做成过。-11上没有RS232,得用转换头,转换成RS232,其余照旧。

网友B:
大修停产之际,肢解了OMRON

网友C:
這是第三次告訴你啦!浙江中創.....再來技術區打廣告你試試..封你浙江中創ID也不是大事情.說白啦!你"浙江中創"幹CRACK的營生,我就是不喜歡.

网友D:
请与我联系 13916128356  孙林 用CIF01就可以 350元1根

^^下次請到買賣場,或是郵件聯繫.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