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3):
请问西门子plc编程安装怎样变成中文(安装软件中可以安装成中文),请问怎样安装?

网友A:
S7-200的可以,S7-300的不行.
200软件只要安装3.2SP1以上版本,并在安装时选择了中文语言,就可以使用中文界面
菜单:工具-->选项-->一般,在语言中选择中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