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3):
我遇到一个问题,想在WINCC中控制PLC的数据,例如I0.1,或MW10,通过I/O域只能对内部变量输入数值,怎样才能控制PLC的运行?例如"手动/自动切换",开启,停止某一台设备的运行?------查遍了WINCC的文档资料,岂知他们"打死也不说"....只是在文中大斯吹嘘,玄而又玄.恳请先知者指点迷津.
   环境:WIN2000+WINCC5.0+STEP7+PLCSIM5.0

网友A:
注意,是控制设备的运行,不是控制PLC的运行.
PLC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处于运行状态的,如果PLC处于STOP状态了,你可能无法通过WINCC启动它.
至于控制设备,你可以在PLC中定义一个位变量,比如说100.0,当该位为1时设备运行,该位这0时设备停止.然后就可以在WINCC中控制这个变量的状态来控制设备的运行了
在WINCC中,通过两个按钮来控制变量的状态.在启动按钮的鼠标事件中通过直接联接的方式将常量1联至这个变量,在停止按钮的鼠标事件中通过直接联接的方式将常量0联至这个变量,就可以实现控制设备的启停了.
自动/手动切换也是一样......
在WINCC中作下实验,就能理解了

网友B:
我认为楼主可能是没有定义外部变量。SIM我没有用过,如果是真正的PLC,首先应在变量管理器中“添加新的驱动程序”,如: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然后在相应的硬件连接(如:MPI)下“新建驱动程序连接”,并设置好属性,然后就可以建立外部变量了。
将建立的外部变量地址属性设为I、Q、M、DB等就行了。

楼主:
我已经定义了外部变量,在I/O域中已经可以观察到外部变量的变化,棒图变化也正常.但是当我企图在另一组I/O域与变量中实现控制PLC的某个地址上的数值时(如yaml7234所说,将其地址属性设置为m10),却毫无反映.
我已经为此苦恼了5天了.

楼主:
karl你好
我昨天提了一个问题,怎样用wincc控制plc的变量。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理由是wincc是监视系统,而不是控制系统,可是wincc说明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可以。为何做不成?
请教,请教,请教,请教。
一定是有必须注意的地方被我忽略了。

楼主:
我正准备按照2楼的朋友所说试一下,如能成功,必有重谢.

网友A:
第一,你要控制的PLC变量不能是输入点(I区)
第二,你要控制的PLC变量最好不要在PLC中对其进行赋值操作,否则你不能确认是否值改变后又被PLC中的操作履盖了
不是这两种情况的话,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建议楼主控制开关量最好不要用I/O域。开始时先用二进制变量,等熟悉了再试着对32位无符号数进行位操作。
1.定义一个二进制变量,地址直接对应Q0.0。
2.定义一个按钮。
3.定义按左键将变量置1、右键清0。

网友C(2004-08-10):
wo ye bu zhi dao
!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哪个老大能详细的举个例子,多谢了!

网友E(2004-10-27):
那个朋友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普片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们也不要被西门子的东西迷惑了,我是专做西门子的,什么WICC,STEP7呀,简直太好用了,用不着想的太复杂。如果有需要请来电我会给你支持,028-85252069,张工

网友E:
这为朋友请不要把西门子的东西想的那么复杂,我做西门子WICC,STEP7多年,应该说还是遇到过不少问题,其实你哪个问题不复杂,如果你有需要请来电028-85252069我想我会给你支持。
张工

网友F:
dzfa,说的够详细了,能指点到这地步很可贵了

网友G:
例如"手动/自动切换",开启,停止某一台设备的运行?
这些都要在PLC里先写好程序,由一变量控制
在WINCC中再控制定义这变量就好了呀

网友H:
问题简单了点!不过给入门的人能讲这么详细就不错了

网友I(2007-03-21):
这个问题是入门级的必须要理解的问题,也赞同各位不同侧面的理解.
很不错.

网友J(2007-05-31):
不行的。只能控制PLC,不能控制上位机,需要控制上位机的话,需要WINCC

网友K(2007-07-05):
晕,发现这里讨论的问题真的很有趣,没想到这个也是问题!!

网友L(2008-05-28):
另外一般应用的时候释放鼠标左键也得定义一下,按下左键是1,释放左键是0

网友M(2008-07-11):
这个很容易的,有两种办法
1。S7可以集成到WINCC里直接调用S7的变量
2。不集成的话就在WINCC里再次建一下S7的变量,通讯搞上就OK了

网友N: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O:
试用一下中间变量m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