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4):
请教高手:
   现有一单向交流风机,如何反向?

网友A:
单相电机软起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转:A B C
反转:C B A
老大,这是单相交流电机换向的方法吗?

网友A:
不好意思!单相没有看清主题!

楼主:
请问哪里有单相软起动器?

网友C:
一般是把电容从一段绕组断开,接到另一段绕组上去,这样两段绕组的电势夹角就和原来的反相了。

网友D:
单相电机由主绕组和辅绕组组成,只需将辅绕组的线圈两个头对调一下即可!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F:
http://www.tianhao-wx.com。请查该网站之产品介绍,用两个继电器

网友G:
6、7、8楼说得不错,但还有一个罩极式单相电动机的反相问题,罩极式单相电动机绕组上有一个短路环,它决定了电机的转向,这类电机的反相就比较麻烦,必须改变短路环的位置,甚至须拆掉绕组重绕,要么就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抽出转子调个头装上,只有这样才能反相运行,好在这种电机不太常见,单相的吹风机(伙房用的)就是一台典型的罩极式单相电动机。

网友H(2004-12-29):
请问有单相软启动器吗?如有,请告之,谢谢!

网友I:
10楼说转子调向能反转?好象应将定子调向吧?
主、副绕中的任一头尾对调即可。

网友J:
请教各位大虾,单相电机的高功高流一般是有那些原因.小第在此谢过了

网友K: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L(2005-04-19):
主、副绕中的任一头尾对调即可。

网友M(2005-09-25):
罩极电机要反转,只要把电机线包引出线掉头,就可以了,因为线包骨架是一定的,它和副定子也就是有短路环的那个东东配合的,这样的话,磁场从主绕组(线包)向副绕组(短路环)方面原理,就可以改变原有的方向

网友M:
罩极电机要是大功率,主要原因是出于漆包线膜的损坏导致线包短路,另外电流过大,功率过大,主要是电机气隙过大,转子表面缺陷,以及转子线圈断路等

网友N:
如果还不清楚,参考一下洗衣机或者疏通机电路图.
很详细.

网友O(2005-11-30):
各位大侠:晚上好!
              想请教一下有哪位用过双绕组电动机,它与单绕组电动机在性能和特点有何差异。   不是调级调速的那种双绕组电动机,是负载特性决定而需要用双绕组电动机。

网友P:
引用 网友I:
10楼说转子调向能反转?好象应将定子调向吧?
主、副绕中的任一头尾对调即可。

网友P:
兑换绕组的都忽略了普通单相电动机主副绕组不一样吗?

网友Q:
主、副绕中的任一头尾对调即可
怎么区别他们了?

网友R:
12楼的做法较常见

网友S: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电容两端的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T:
6、7楼说得不错,但在运转时瞬间转向就不能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V(2010-05-01):
小功率的用倒顺开关,功率大一点的,用两个接触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