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4):
我用的是伟博和S7-200采集,开机时很正常,停止时却有3A的显示值,要过几分钟才消失,请问这是为何?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流传感器没有问题的话,说明你的电机停止时电流依然存在呀。
电机停止时,却存在电流,这并不稀奇。原因要分析,与你的控制有关,如果你在电机停止后,封锁了电机控制的功率器件,那电机的电流就会消失的。

网友B(2004-04-11):
电机的类型、用途等最好说明一下。

网友C:
同意第2楼意见,回路中有放电现象

网友D:
你的电机是风机水泵式的吧

网友E:
如果有制动的话,考虑考虑

网友B:
举个例子,比如直流电机,给出停车令时,负载由于惯性继续运动,电机进行制动,功率组件反组导通,也就是反组制动,这样一来回路中自然有电流,《电力拖动》中讲得很详细嘛

网友F:
shuo de ju ti yi 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