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编码器

楼主(2004-03-04):
我要用成都光电所生产的增量式光电轴角编码器测量角度。现在有这么几个问题请教:我想用89C51来做显示仪表,该编码器的输出是TTL方波,每转能输出6000个脉冲,也就是说只要计算脉冲数就可知道角度,但是我应该用51的I/O口还是计数器来接受呢?用I/O口接受的话,速度够不够?51I/O口能接受的最小脉宽是多少?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轉速又多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轉速又多快?

楼主:
光电编码器的线数指的是什么?是脉冲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