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4):
要连接wincc和softnet好像一定要用到softnet,但softnet要怎样设置才能将wincc和softnet连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连接wincc和softnet好像一定要用到softnet,但softnet要怎样设置才能将wincc和softnet连通?
连接wincc和softnet不用softnet用什么呀?
要是连接wincc和PLC倒是不一定要用到softnet.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通过IE连接wincc和plc。帮帮忙吧。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STEP7可以通过以太网联接到PLC吗?
先把这步作通,再联接WINCC

楼主:
可以。但wincc不能通过IE连到plc。
dzfa 大侠,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吗?
yanli888868#126.com

网友A:
呵呵,我有QQ,你有的话留个号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不会用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