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2004-03-04):
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压380v ,星型接    能否用220v三角形接法  为何

网友A:
可以。因为额定电压380v ,星型接,每相电压380/√3=220
正好是220v三角形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因为额定电压380v,星型接,每相电压380/√3=220
正好是220v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