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5):
我们用的是研华公司的PCL813(32通道)数据采集卡,但是在实际的采样过程中,没有和实际值总是有差距,而且是在不断的变化(每秒采样一次)有时与实际值相差很大??不知道为什么,还请高手帮小弟我解决,谢谢???
        我个为认为是不是有一个浮动电压或者不是有各个通道有电压相互扞挠信号存在!!!??
        没有外接任何流量器的时候,它的值都是负数,但是我用一个小电池(有万用表测出:1.2V)接上一个通道时,这个通道采样的值也是1.2,和实际值相符,但是问题出现了:其它所有的通道都有变化了,有的是1V以下,有的更少,和这个测试的通道越近的变化越大,也就是和1.2V越近,反之就是变量很小,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要求采集回来的数据要和实际值相差的量不会很大,这才有实际意义吧,你们说对不,要不能就没有什么用的。
         再一次的谢谢你们!!!

网友A:
其他通道没有接回路吧,我原先用过818卡也出现过此现象,悬空的回路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B(2007-06-08):
我也是经常用各家的数据采集卡,积累了一些经验。
把不用的通道接地。
我的QQ:40666941,希望交个朋友,有问题共讨论。
新超仁达-数据采集方案专业提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