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5):
最近本人做了一个项目,用了三菱FX2N-128和GOT930-C。但GOT930的背景灯始终不灭。按照其手册中所说将PLC内继M2用M8000输出不行,然后用定时器做1S和10分钟间隔时钟,再用10分钟时钟去输出M2也不行。不知为什么,请专家帮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GOT930的背景灯始终不灭应是设置的背景灯开关时间设为常开!

网友B:
跟控制元件有关。

网友C:
GOT930选项设置内有背景灯的设定时间,可更改设定,始终不灭是这里设了长期打开,设为5min就可以了,这样在没有操作的情况下,5min之后背景灯自动熄灭!

楼主(2004-04-14):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各位以后要注意,用三菱FX-PCS-DU-WIN-C编的应用程序背景灯才可以在你设置的时间内关闭(当然PLC中m2要置1),而用SW5D5-GOTR-PACKCL编的应用程序背景灯就不能正常的关闭。

网友D:
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