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5):
各位大虾,小妹有十多个直流(24V)二线式接近开关与西门子S7-300PLC连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接近开关的信号,快帮帮我!

网友A:
只能用继电器转换喽

网友B:
西门子的没用过,它的输入点分不分NPN或是PNP?
如果分的话,看看你的接近开关类型吧。

楼主:
请问‘愁泪满面'如果输入点是NPN的怎么接,是PNP的怎么接?我的接近开关是直流二线式。先谢谢啦!

网友A:
输入点是PNP的

网友C:
哦,应该是PNP和NPN的原因吧.我以前听讲座时有过这种例子,不妨转换一下试试.

网友D:
PLC一般分24V和220V两种,看你的PLC是24V,还是220V的.
如果是24V的可以直接,但还要看你的接近传感器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如果是220V的只能加一个继电器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