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5):
LD M2           AND< D66 K5            OUT Y4

     上面的程序是整个程序中的一段,简单吧,可我昨天调试时,却发现如下现象:
     当我不允许所控制的步进电机动作时,M2断开后,Y4断开。而当我允许步进电机运行时,M2断开后,Y4继续吸合。

注: 一、整个程序中控制Y4的就这一个地方。
      二、D66是我根据收到编码器的计数值,计算的电机实际速度。D66=3
      三、步进电机是根据设定值与编码器的计数值比较后控制前进与后退。
            PLC脉冲输出为Y0,方向信号为Y1。

  意思就是为什么M2断开后,Y4不能断开?
  请注意:OUT Y4不是特殊功能指令。
  M2是由触摸屏上的一个按钮,我脱离触摸屏,用软件强制置、复位操作,结果都是一样的。监控M2已断开后,Y4不能断开

网友A:
你能說明白 一點嗎?

网友B:
在三菱的程式中,用特殊功能指令驱动的线圈,要用复位指令再复位才行。

网友C:
你的M2是谁驱动的,你在监视状态下看M2是否确已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