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5):
我要用成都光电所生产的增量式光电轴角编码器测量角度。现在有这么几个问题请教:我想用89C51来做显示仪表,该编码器的输出是TTL方波,每转能输出6000个脉冲,也就是说只要计算脉冲数就可知道角度,但是我应该用51的I/O口还是计数器来接受呢?用I/O口接收的话,速度够不够?51I/O口能接受的最小脉宽是多少?

网友A:
我来显丑了!
你若用89C51肯定不行,我想你还得处理其他事情(如显示,计算角度等),你可以使用“飞利浦”的51单片机或者其他高速51系列的单片机;若要考虑功耗,就得用AVR或者MSP430系列了

网友A:
至于是使用I/O还是计数器,我想还是计数器好些(中断方式)

网友B(2004-05-31):
如果测量角度小于300度以下,可以考虑用电位器,显示只需一个简单的数显表就可以了。目前还有各种颂角传感 器有芾模拟输出的,有芾TTL电平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