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5):
对于比较置位指令FNC53(DHSCS)书上有这么一句话:
     当多次驱动FNC53(DHSCS)或与FNC54(DHSCR)指令同时驱动时,对象输出Y2的高2位作为同一序号的软元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没有条件做试验,所以搞不明白了,请朋友们帮忙讲解一下。多谢!!

     没人帮我回答吗?

网友A:
Points to note:
a)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drive input used for the high speed counter functions; HSCS,
HSCR, HSCZ is the special auxiliary RUN contact M8000.
b) If more than one high speed counter function is used for a single counter the selected flag
devices (D) should be kept within 1 group of 8 devices, i.e. Y0-7, M10-17.
c) All high speed counter functions use an interrupt process, hence, all destination devices (D)
are updated immediat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