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5):
我公司目前使用AB的系统:

PLC: ControlLogix 5555
OS: RSView
MCC :
变频器:PowerFlex 70
通讯:PowerFlex DeviceNet Adapter 20-COMM-D

故障现象:MCC 中的一台马达, 在一段时间不运转后,就无法工作了;

目前解决方法:切断该马达在MCC上的电源开关,重新复位(接通电源), 故障排除。

请教 高人、大侠, 什么原因????

有意的MSN交流:luke.xu@cn.cetco.com

楼主:
是我的问题说得不够清楚还是什么原因?怎么没人救我啊???

网友A(2004-04-20):
我们单位也用的是AB 的MCC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处理方法和你一样
我请教过是程序不成熟。断电等于让程序从新开始一遍

楼主(2004-09-23):
引用 网友A:
我们单位也用的是AB 的MCC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处理方法和你一样
我请教过是程序不成熟。断电等于让程序从新开始一遍

贵司做什么的, MCC 多少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