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6):
这是采用 31/2 位 A/D 转换集成电路 ICL7107 为核心的通用数字电压表头 , 满量程输入信号为 DC ± 199.9mV,( 也可以通过改变积分电阻电容的数值成为满量程 DC ± 1.999V和DC ± 19.99V). 通过其各种各样的前级电路配合 , 可以成为测量显示电流、电压、电阻、压力、温度等等化学量、物理量的廉价优质数字显示仪表,其高精度、高可靠、无视差、耐振动等等显著优点,是传统指针仪表望尘莫及的。
由于表头的分辨力仅 100uV ,容易受到温度漂移的影响,因此,产品中的基准电压由温度漂移优于 50ppm 的 TL431 产生,使表头的总温漂优于 100ppm.
表头的其他指标:①线性度:≤± 1 个字;②反极误差:≤ 2 个字(满量程时);③输入阻抗:≥ 100M ;④采样速率:2.5 次 / 秒 ; ⑤溢出显示 : 当输入信号超出最大输入信号是 , 表头显示 "-1xxx" 或 "1xxx",(x 表示消隐 ); ⑥供电 :DC5V ± 10%, ≤ 150mA.
使用注意事项 : 不允许采用> DC5.5V 的电源供电 , 不允许把供电极性供反 ; 不允许让交流信号直接输入信号端 ; 不允许输入>标准量程的信号电压 .
表头的简单判断 : 给表头供电端接上标准 DC5V 电压 , 信号输入端开路 , 这时 , 显示数字是随机数字 , 用金属把表头±输入端短路 , 显示应该是 "-002"~"000"~"002", >± 2 个字就要检查原因了 ; 如果在上述检查合格 , 可以给表头输入 100mV 左右的 DC 信号电压 , 显示应该是 100.0  ± 2 个字 , 如果不对 , 可以微调印刷板上的基准电压电位器 , 让显示合乎要求 ; 最后 , 把输入信号反极性输入 , 其显示值应该与正极性输入时基本一致 , 不允许超出± 2 个字 . 这种数字电压表头,被广泛应用在许多测量场合,它是进行模拟-数字转换的最基本,最简单而又最低价位的一个方法。

楼主:
我有印制板,要的可跟贴。email:huahua123@vip.sina.com

楼主:
3位半成品:单价:40元/只,10只价:35元/只,100只价:30元/只
3位半印制板:单价:6元/片,10片价:5元/片,100只价:4元/片
3位半套件:单价:35元/套,10套价:30元/套,100只价:25元/套
4位半成品:单价:65元/只,10只价:60元/只,100只价:55元/只
4位半印制板:单价:7元/片,10片价:6元/片,100只价:5元/片
4位半套件:单价:55元/套,10套价:50元/套,100只价:45元/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