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C20 - CPU74如何与电脑连线?[求助]

楼主(2004-03-06):
各位同仁,请问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CPU74E的OMRON模块,型号是3G2C7-CPU74E,带56点扩展,想做连线,然后用电脑和CPU74连线,可以吗?怎么实施。软件那里有。这是C20系列的,但市场上没有这种模块卖。多谢大家。

网友A(2004-06-12):
你先找到3g2c7-lk201(c20-lk201)就可用SSS对其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同仁,请问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CPU74E的OMRON模块,型号是3G2C7-CPU74E,带56点扩展,想做连线,然后用电脑和CPU74连线,可以吗?怎么实施。软件那里有。这是C20系列的,但市场上没有这种模块卖。多谢大家。
呵呵呵~~~我用3G2C7-LK-201模組跟你換這小丫頭~~沒女兒呀!換嗎?

网友C:
C20系列没有通讯功能,必须用C20—-LK201通讯单元才能使用,电缆使用XW2Z-200P-V,软件使用SSS或LSS。

楼主:
非常感谢!市场上可以买到这样的通讯单元和电缆吗 ?

网友C:
只能找二手的了,或用手编器可以直接编程!

网友D(2011-05-20):
你可以用SYSWIN编程软件XP系列连接电脑编程,监控,修改程序等的,关键是你的有个通讯模块,具体你可以联系一下周工:13967587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