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fa请进

楼主(2004-03-06):
STEP7V5.1在哪里可以设置口令?
对块加锁的帖子在哪个论坛?
我刚找了西门子论坛的精华区,没有。

网友A:
看来是被版主删掉了,版主不让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如何保护自己的程序,不让讨论?

网友A:
如何给FC,FB加密

具体步骤为:

1、把FB/FC生成源文件。

2、打开对应的愿文件,在TITLE = 主题下另起一行,键入KNOW_HOW_PROTECT。

3、编译源程序。

4、注意:如果删除掉源程序,以后A你就没法修改该FB/FC了。

将块导入源程序的方法见下贴: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36&ID=10762

楼主:
谢谢dzfa,另外向你道歉,“dafa请进”应该是“dzfa请进”。

网友B(2005-11-04):
我怎么试的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