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6):
有一个项目需要控制三个步进电机,因为成本要求很低,所以想选一个带三个高速脉冲输出口的PLC,不知有没有?请各位朋友帮忙,有知道的告诉一声。多谢!!!

网友A:
三組步進馬達,應該沒有便宜羅,

网友A:
便宜方案:兩組松下FP0-C16T,可以驅動四組步進馬達.不知道你的I/O點是多少.

网友B:
可以的,我用过三菱的PLC+自制脉冲发生器+步进电机,效果很好,价格也不贵,步进驱动用的是四通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用过三菱的PLC+自制脉冲发生器+步进电机,效果很好,价格也不贵,步进驱动用的是四通电源。
真的,難吧!

网友C:
如果要联动,估计有困难

网友D(2005-10-18):
关键还要看你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联动的话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