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6):
有哪位高手作过,能否详细指教?

楼主:
有谁知道MEMOBUS是个什么东东?安川变频器用的就是这个劳什子,能按MODBUS做吗?

网友A:
modmus是一总现场总线的通信协议,变频器的说明说里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有谁作过吗?

网友B:
fx2n和ABB变频器已用通讯连通,系统可靠运行已有3年了,是用MODBUS。我想应该是行的。

楼主:
jhjt兄:
        能否介绍一下,都用了哪些硬件(如通讯卡或FX2N-485BD等),如何接线,以及FX2N关于通讯如何编程(是用无协议方式吗)?如蒙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C(2005-09-27):
不能,MEMOBUS是安川专用的协议。

网友D:
MEMOBUS就是MODBUS,基本一样的。
FX2N能发MODBUS就能和安川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