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7):
请问能不能把两个交流接触器电磁线圈串联或是并联使用?为什么?

网友A:
接触器线圈并联驱动没有问题,串联似乎很少有应用,且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不为什么,都是根据控制需要而决定。
你干嘛要问这个问题呢?说说你提问的原因。好吗?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并不打算做这种应用,最近在看电机控制方面的书,书上有这道习题,我只是想不通而已。

网友B:
假如两个接触器的线圈电压都是AC110V,那把这两个串联起来,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是不提倡的.

楼主:
两个相同的接触器线圈串联,总有一个先动作,这时线圈上的电压会增大,后动作的那一个能够达到吸合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相同的接触器线圈串联,总有一个先动作,这时线圈上的电压会增大,后动作的那一个能够达到吸合值吗?
[/quote
概念不对。两个线包串联(如果可能的话)绝对不会是一个先动作另一个后动作。原因是线圈电流在一个通路里同时加入的,所以两个串联的线圈是同时带电,接触器也会同时动作。相反并联的线圈则有可能是一个先动作一个后动作。因为,并联电路由于线圈的阻抗差异在端电压同时加电的瞬间,两线圈通路的电流不会完全同步流过。
但是,不论怎样分析,即便是并联电路的动作有时序上的先后差异,就接触器本身而言,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并不会影响人们对并联线圈方案的采用。因为这种先后动作的时差,工程上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不可以 ,达不到启动值。

网友D(2004-07-31):
绝对不行
老师说的。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吧.只是不推荐使用而已.
两个一样的AC100V接触器串联可以使用AC200V电源;并联时可以使用AC100V电源.不过最好要加线圈保护电路

网友F:
接触器线圈易烧毁.

网友G:
不行吧,产品有个体差异

网友H:
我相信,实际应用中,只有并联,没有串联。

网友I:
同意 xf_998

网友J:
最好不要串联使用

网友K: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两个线圈串联,理论上是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有人用过吗?举一个例题来看一下。

网友L:
没必要用串联,所以没必要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M:
就是
讨论这个没意义

网友N(2005-06-24):
两交流接触器不能串联连接,因线圈阻抗与气隙大小有关,通电时,因两个动作灵敏度不同.将造成电压分配不均,先动作的线圈阻抗大电压高,而后动作线圈阻抗小,电压低,无法吸合,又造成电路电流增大,甚至使线圈烧,所以,要求两交流电器同时动作,其线圈只能并联.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没必要用串联,所以没必要讨论这个问题。
不能这么说,楼主问不等于他要这样用,搞清问题不就利于更好的应用?
假如维修时三更半夜有一220V接触器坏了,手头有几只110V的接触器,能不能代用一下,等明天再购买220V的?
在动作瞬间,可能是其中一个在机械上先动作,那么它吸合后交流阻抗较大,串联分压得到的电压大于110V,而另一个分压小于110V不利于吸合。
二个都吸合后由于个体存在差异,所分得的电压也是一大一小。
接触器在设计时也有足够的安全余量,即220V的可能在180V已能正常工作,我认为同型号的肯定可以用,不同型号的难说。

网友P:
并联可以使用,串连时可能由于功率不一致,或弹簧的力不均易烧毁线圈。

网友Q:
串联是不行的,不信自己试试就知道。

网友E:
串联:接触器没有试过.继电器试过是可以的.
不过对于动作或释放时间,电压等参数要求很严格的时候,没有具体测试过.

网友R:
两个交流接触器串联(无论型号是否相同)理论上是不可以的,一般交流接触器通过整流以后才进入线圈的,而且吸合与维持电流是不同的,吸合电流远大于维持电流,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交流接触器的一个常闭节点被用掉的原因,如果串连,两个接触器没有同时吸合,后吸合的及有可能被烧毁。进而烧毁另一个。

网友S:
看线包情况
电压驱动的同电压等级接触器可以并联使用。
电流驱动的接触器可串联。

网友T:
一个接触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串联我用过,但他们不会同时吸合,每次只会吸一个,中间继电器是用来做报警用的

网友U:
为什么会烧呢?理由。

网友V:
支持9楼的意见~

网友W:
应该可以!这样可以改变你的整定!

网友X(2005-12-17):
串联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Y:
并联可以,串联最好不用。

网友Z:
两个相同电压等级的线圈AC220线圈你串联在一起,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还要外加220V的电压呢??如是 那只能动作一个!另一个不动作!

网友AA:
接触器线圈的最低启动电压是不低于额定电压的85%
并联是可以的,串联的你算算

网友AB:
这个问题得首先搞清楚是什么样的两个接触器,是不是同型号!基本同意18楼意见,26楼说的也很好,偶认为如此

网友AC:
并联是没有问题的
串联时就要考虑线圈的额定电压了
只要线圈在额定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
例如:110V的线圈串接在220V的电路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网友AD(2006-04-15):
绝不可以串联用,会产生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