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8):
在更换了一个检测板后出现的,每次开机都必须先提高系统电压,有时必须启动两次才能成功。为什么?

网友A:
你自己连牌子都搞不清楚,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B(2004-05-07):
616g3应该是安川的,与abb无关

网友C:
是三电平的那种吗

网友D(2004-07-02):
2楼说得对,ABB系列是ACS.

网友E:
我看也不是ABB的    如果是ABB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司是ABB华南售后服务中心!

网友F:
检测板参数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