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8):
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S7-200的HSC计飞轮转速,S7200的输入点与增量编码器怎样连接?增量编码器有A、B、Z、电源和地,电源为12V。

网友A(2005-03-28):
必须用S7-300加FM-350计数器模块方可实现。S7-200是不行的。

网友B(2007-09-11):
可以连接呀,不是有高速计数器模式选择呀,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输入点呀,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