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8):
各位大哥,谁有232BD通信串口的地址码,帮小弟一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谁有232BD通信串口的地址码,帮小弟一把,就是出钱也行!

你要自動計算的程序,例如打入X0=****之類,
還是要對應表?

楼主:
是这样的,计算机和PLC(FX2N)间用编程协议进行通信(利用FX232BD通信模块),在程序中有个“字元件的首地址”,例如D200的首地址。我的电话02088447245,QQ 190774563
我急用!!谢谢大哥!

网友B:
可以用编程口通信,连通信板都省略了.

网友C:
有邊個知道編程口通訊的ram地址?

网友D:
LD M8000
OUT M8161
LD M8002
MOV H0067 D8120
LD X0
RS D200 K11 D500 K0
LD X01
PLS M0
LD M0
MOV H0074 D200
MOV H0065 D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