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8):
请问哪有能满足以下要求的变频器买:0~3000Hz、分时驱动两个不同极数(2P、4P)的11KW电磨头、变频器要有zero speed 和 At speed信号输出、磨头火花检测输出、指令电压为数控CNC供给,转速分别为24000rpm、10000rpm。如果那位先生有好的解决方案或是有合适的变频器,请告知,谢谢!对了,我暂时用2台变频器对付用。因没有“磨头火花检测输出”该信号,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A:
我们探讨一下
1。分时驱动是什么意思?先24000的电主轴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让10000转电主轴工作。
两主轴不是同时磨削??
2。磨头火花检测输出是我们所的专利
3。你打算花多少钱买此变频器?国外是有这样的变频器的,但没有你说的全部功能,价格六万是可能不止的。

楼主:
你好:
1、分时就是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磨头电机,一个干完后,换刀塔到另一个再开始干,只是电机的转速不同。
2、磨头火花检测我的理解就是电流检测,作用就是决定是空运行还是磨削运行,是否修整砂轮。
3、不知道你们的磨头火花检测是什么样的(工作参数、体积、安装方式、配套的变频器型号等等),报价多少?
4、不是我打算用多少,是要多少?型号和厂家是哪里?

网友A:
值得探讨
引用 楼主:
你好:
1、分时就是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磨头电机,一个干完后,换刀塔到另一个再开始干,只是电机的转速不同。
2、磨头火花检测我的理解就是电流检测,作用就是决定是空运行还是磨削运行,是否修整砂轮。
3、不知道你们的磨头火花检测是什么样的(工作参数、体积、安装方式、配套的变频器型号等等),报价多少?
4、不是我打算用多少,是要多少?型号和厂家是哪里?
你好,我现在有一个疑问,两台电机都是11KW,但是分别是2极和4极的,那么这两台的电机参数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是12000转11千瓦的电机功率大。只要选择满足它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你说过CNC输出电压指令到变频器,实际是因为刚好2极电机24000转,频率是400赫兹,4极电机12000转,频率也是400赫兹,所以不用调整频率了。
问题是,CNC输出的是一个开关量,决定变频器里原先设定的V-F曲线选择一或二对吗?

网友B:
同意hksirboy前面的分析,在数控上这台变频器是靠模拟量来控制的,我的理解是变频器的参数不是针对某一台电机的,就像您所分析的。

楼主:
1、首先指令电压是CNC根据程序的需要给定的模拟电压。
2、原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分为两个部分:公共部分和两个电机各自独立部分。独立部分主要是一些加减速、V/F值、最高频率和启动频率等等。

楼主:
3、还有,由于变频器有电机编码输入端子,我不知道变频器内部是否根据这个来决定控制参数,由于没有具体的说明,这一点无法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