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9):
有西门子WF470 资料或软件经验的请教,我想把操作界面由法语 改为英语 或汉语,由高手能指点吗?

网友A(2004-08-06):
同志,wf470最原始了,不好弄,显示汉语是不可能的,我劝你换个别的HMI吧!

网友B:
画面全是一点点编出来的,没有模块化,好麻烦。汉语,基本上不行,字符都要自己编写,而且点阵太少,支持的存储器好像也有问题。英语的,可以完成,工作量太大。用过dos版的,不是一般麻烦

楼主:
非常感谢,能否给我一个DOS软件,让我试试
能否给我一个DOS软件,让我试试

网友C(2006-02-22):
有用过西门子WF470界面的高手吗?
有西门子WF470 资料或软件经验的请教,请问怎么向WF470输送驱动程序

网友D(2012-08-08):
SIEMENS WF470/WF480设备一般产于90年代初,经过近20年的长时间工作,原有显示器显像管部分已老化不能适于长时间稳定工作,导致要设备操作方面非常不方便,以下为SIEMENS WF470/WF480显示器维修替换简要介绍:

SIEMENS WF470/WF480显示接口为RGB三根接口线,其中G线含有行频和场频,为复合信号线,模式为:RGB sog,分别对应连接IVC-809工业转换器 R,G,B  BNC接入口。

改造后效果:

联系电话;13714086170 唐工
东恒晟科技:9针显示器 RGB显示器 单色显示器 Mitsubishi显示器 Siemens显示器
IVC-808 EGA显示器 IVC-809 CGA显示器 MDA显示器 工业视频转换器 makino mge20 火花
机显示器 9针显示器替换 FANUC显示器 工业显示器 人机界面 DCS显示器 BNC监视器等特殊
显示器技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