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9):
求购LR6Q,怀疑是此元件是三端稳压,如果谁提供此元件的销售点,重谢。。
如果谁知道此元件那里有生产或者销售,请联系我,只要我得到此产品确切信息,将重谢。。。

楼主:
这是LR6Q的样图。。。。

网友A:
这是元件型号缩写代号,不同厂家规则不同。
要获得帮助请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tel:0536-6063021
mb:13001542539
QQ:1542539

楼主:
我在做一种新产品,其他的东西都找到了,就这个没有,没有详细资料,这个样品也是线路版上焊下来的,只知道可能是三菱的产品。。。。

网友B(2005-01-24):
多在网上找找

网友C(2008-07-20):
引用 楼主:
求购LR6Q,怀疑是此元件是三端稳压,如果谁提供此元件的销售点,重谢。。
如果谁知道此元件那里有生产或者销售,请联系我,只要我得到此产品确切信息,将重谢。。。

此元件用在什么部位?是高频 还是低频设备?画出引脚相关电路分析一下 看他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找个代用的就行了 没必要找他 电子元件很多可以代换

网友D:
你做产品?你怎么不知零件功能,不会选用零件。
你是在仿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