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HSD电机?

楼主(2004-03-09):
请问有谁拆过HSD的马达???

网友A:
没拆过。这东西什么地方坏了?
电机烧毁了?
机械故障?

楼主:
轴承要死

网友A:
换轴承,你把轴承型号抱过来,我帮你查一下对应的国产轴承型号,代替就可以了。
电机铭牌看不清,你说说,转速是多少?功率多少,电流,电压,频率?。
如果不小心拆坏了,如果是高速电机,那你看看我们的电机有没有合适的能代替就行。

网友A:
这东西前面的牌子上画了一个刀柄的符号,是BT40或BT50之类的东西吧。如果是,这应该是主轴电机。不是铣床上的,就是加工中心用的。
你到我的讨论话题去吧,我不经常到这里的。
我经常在《变频、传动、电机》的[讨论]主轴电机、伺服、编码器

楼主:
它是加工中心上的主机.轴承是意大利的.组合轴承,珠子是陶瓷的,TYPE:VS/30
转速为18000,功率3.5KW

网友A:
轴承方面是数据太少。应该告诉我一套轴承内径,外径,宽度。
组合轴承是不是相同型号的轴承配对的?
轴有多粗?BT40还是BT30的内孔?

网友B(2012-07-28):
第一次见惊讶,,

网友C:
转速为18000,功率3.5KW
这样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