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0):
小弟毕业设计需要用到,请版里的热心人帮助

网友A:
大哥,不对啊。西门子没有这个产品。你再确定一下型号 把

网友B:
我用过600的保护装置,但是没有电子版说明书。建议你到西门子的网站上去找找。

网友C:
7SJ600是没有电压输入点的纯电流保护系统。并有通讯口可以通信,并且里面有定时限,一般反时限和极端反时限等。功能比较强大,还有7SJ61,7SJ62,7SJ63系列等,价钱也不便宜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