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求救啊

楼主(2004-03-10):
最近刚从LAD转到STL编程,刚开始有些别扭,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如图,这个简单的语句自动转换为STL就成了
A     I      0.0
     =     L     20.0
     A     L     20.0
     JNB   _001
     L     3.600000e+000
     T     MD    10
_001: NOP   0
     A     L     20.0
     JNB   _002
     L     4.600000e+000
     T     MD    14
_002: NOP   0
  看起来很别扭,有没有简洁通常的写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编程中需要用到指针,在200里面很容易写,和C差不多,和300的指针格式我就不懂的,谁能告诉我个间接寻址的指针写法,比如把MB10的地址放到MD20里面,通过指针把MB10的内容传到MB30里,指针加1,即MD20此时放的是MB11的地址,如同200的下列格式:

最后,期待大家的知道,希望能和工控的朋友们交流,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再把程序转成梯形图的话,可以简化为以下指令:
A     I      0.0
     JNB   _001
     L     3.600000e+000
     T     MD    10
     L     4.600000e+000
     T     MD    14
_001: NOP   0
如果你还想转成梯形图,就必须按原来的格式写。

不要为什么,SIEMENS的梯形图转换就是要求语句表指令满足这种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