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0):
请提供电压/电流转换芯片,输入1-5V 输出4-20mA

网友A:
使用运算放大器自己搭一个电路吧

楼主:
谢谢!您可以提供一个电路吗?不过最好是一个芯片。

网友B:
假如有资料 能给我发一个吗?我的e-mail是:kexing2@163.com 谢谢!!

网友C:
XTR101,XTR105

网友D(2010-08-10):
MHM-04B 信号调理器 可以实现
MHM-04B 信号调理器是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对各种联络信号进行变送、转换、传输、运算、中继、远传、分配。将各类一次传感器或一次仪表输出模拟信号,通过调理器调理整合成智能控制系统可统一规范的信号。因此有称它信号转换器、也有称信号变送器,我们总称它们为信号调理器。其主要与DCS、PLC等工业智能测控系统配合使用。用来完善和补充系统模拟I/O插件功能,增加系统适用性和增强现场与远传信号的可靠性。可满足用户本地监视与多路远程信号传输的需求。

   信号调理的电流输出模式是采用精密恒流有源方式,适宜信号远传,克服长线、接插件等接触电阻的变化对传输信号的影响和强抗干扰能力。若采用4-20mA输出则信号接收端就又增加连路甄别功能,当线路发生故障断开时回路电流则为零,所以更增强系统可靠性。信号调理器可与各种一次变送器配套,对各种模拟信号进行转换等。结构上采用了片状模块卡口式结构,可直接卡入标准DIN道轨安装,安装拆卸维护方便。可以多片紧凑叠合安装在标准道轨上节省或替代控制柜输入、输出的接线端子。MHM-04B型信调理器为有源输出型,并且单路输入,双路独立输出。输入0-5v、1-5V,最大电压可达DC500V或0-20mA、4-20 mA,最大可达100 mA。输出为双路独立0-5v、1-5v,0-20V或0-10 mA 、4-20 mA、0-50 mA。输出形式也可以交替组合,具体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将信号进行转换,量程范围也可以根据用户要求设置。特殊定制单路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 200 mA。输出大电流信号调理器。

  MHM-04B 作为信号中继器、信号分配器使用可以提高信号的传输距离和多路传输的扩展模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