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LC计数

楼主(2004-03-10):
我想用PLC和超声波传感器做棒材计数(点支机),请赐教方案和资料。谢谢!

网友A:
利用中断计数阿

楼主:
是计圆钢、螺纹钢,生产线上有时候平整,应该好计数,可是有时候是两层或者是三层,找不到什么好的传感器,能把那些堆在一起的圆钢取出脉冲信号来,特来请教大家!

网友B(2006-07-24):
你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最好采用机器视觉的办法,我这有现成的方案和应用,如果需要,请和我联系。ywd0531@163.com

网友C:
就是,感觉好像没什么可行的传感器
哪位高手有好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B:
该系统用于螺纹钢的精整工段打捆前的点支。在移钢机(链床)的一侧安装工业摄像机,由工业摄像机采集链式上的运动棒材的视频图像,经计算机图像识别、目标跟踪后实现实时计数,当捆计数值达到所设定值后,指示前后捆的分钢位置,指导分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