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1):
在VB编程中,如何发送十六进制的数据例如要发送控制字为"B0 00  03"着个代码给设备
请问.各位大侠我应该"如何定义"如何转换"

网友A(2004-06-14):
我懂一点汇变编:一般是先送底8位,如要输出控制的单口号是280h,要输出的内容是03h,则命令是MOV 280H,03H;待此次输出完毕后再输出高8位;

网友B:
可以定义为Byte 数组啊!

以二进制格式来发送即可!

网友C(2004-08-15):
请问,超过128后接收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