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04-03-12):
我公司一台数控磨床 用三菱MR-J2S-200B驱动器 目前驱动器报警 ALARM NUMBER 92。说明书解释为BATTERY LOW。更换BATTERY故障依旧。更换驱动器依旧。怀疑为编码器CABLE 故障。为何??? 急!!!

网友A:
是不是指输入变频器的电压低。比如说变频器是380V规格的,现在给它的电压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