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

楼主(2004-03-12):
最近发现有好几台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其中一相大于其他两相接近百分之十,如果排除测量误差,这正常吗,就是配电盘直接供电给电机,理论上不是应该三相一样吗,最多也就差一点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进一步的测量判断,比如,用钳形表再校对一下三相电流,是否与电流表显示值一致,判断是不是检测电路问题,用电桥测量电机的锭子电阻,是否一致。

网友B:
不影响使用。但是电机的绝缘性能可能受到损坏。

楼主:
高价买来得西门子电机,是别人提供的设备的商务采购的一部分,电机线圈不均衡的可能性不大吧?会不会是别的原因?
如果不理它,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当然不好了。3相电流不平衡,不好,最好别凑乎。
真要是电机绝缘的问题,就没治了,是不是考虑退货?

网友B:
西门子电机如果是进口的那是KOVA的定、转子,如果是国产的就是兰州的电机。
如果是进口的那是不可能3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