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Link求教

楼主(2004-03-13):
请问各位高手:CC-Link总线上位机采用一般PC,下位机采用FX-PLC
需要哪些接口转换模块。不知谁做过该系统的经历,望赐教。
在下不胜感激!
yjzhao@emails.bjut.edu.cn

网友A:
CC-Link是三菱的控制总线之一,是PLC之间的链接,不管上位机使用与否。
在主站上你要确认有PLC 的CC-Link的主站模块,分站上也要有各站的 CC-Link模块,才能作数据的采集和监测

楼主:
谢谢心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