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 无法连接1

楼主(2004-03-13):
我刚装了ADSL 但不久出现问题了!
刚开机打开连接可以,网页浏览可以都正常。
但是我再断开连接 再浏览网页,就打不开了。在连接时会提醒你 “找不到PCI/IP协议“。
现在各位有啥办法解决吗?
换网卡!?

网友A:
我的和你一样,重新开机就行了.

网友B:
最好连电脑也换新的吧~

网友C(2005-03-25):
重新设置一下,将ADSL设为默认连接,还要删除其他连接,可以保留密码,自动连接(代提示),只要记住密码,多设置几次就可可解决问题,装好后立即下载3721上网助手,打开实时监控,过一段时间修复一次,然后下载3721反上网间谍助手,下网后立即进行截杀,必能克服问题,我以前也遇上过这个问题,上网慢的像牛车,还找过电信公司,经指点,先将系统盘有效内容转移到别的地址,属性设为只读,再重装机子后,立即下载瑞星杀毒软件,上网助手与反间谍助手,用杀毒软件一杀,251各病毒,为什么要重装机子,一种病毒可以中止系统修复,还可以中止杀毒程序(包括专杀软件)必须重装后才能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