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3):
    各位大家好:我刚做这行,很多东西要学,请多指教!
    也希望这里成为一个"讨论:水处理/环保电气自控系统设计"好的平台.
    现碰到以下几个问题:
1、远程通信要求速度较快,10Mbps左右,用RS-485行吗?还是得用
Profibus-DP?组态准备用三维力控的,不知其实时性如何?(他们自己
认为不错,那么跟别的比呢?比如Focsoft3.1)
2、电气系统设计方面不知哪位大虾有比较全面的方案,包括变频器的
选用及安装要求(空开断路器及三相灭弧器的接法),可否跟大家分享?
   欢迎热烈讨论,也可与我联系:aboluo1@tom.com QQ:17773562

楼主:
看来到这的人不多,我跟上,安慰一下自己,呵

网友A:
10Mbps的速度,您用RS-485?

楼主:
肖工,见笑了.请指教.给我们详细说说

网友B:
要用10M的传输速率恐怕得用TCP/IP的传输技术了吧....

网友C:
profibus可以达到10M以上的传输速率。

网友D(2004-04-15):
引用 网友C:
profibus可以达到10M以上的传输速率。
 不要相信西门子的鬼话,它12M的速率,是理论上或者试验室里的结果,在现场我们从来不敢用超过1M的,而且距离不长。

网友E:
可以选用国产组态王,下位机通讯用工业以太网,现在PLC都支持以太网功能,通讯速率就能提高上去

网友D:
实际上他的系统有19.2K的速率OK了。

网友F:
楼上的说得很对.

楼主:
你好,工业以太网目前正在大力推广,但不知其综合性能怎样,速率范围?抗干扰性?11楼朋友所说的Profibus“实际上他的系统有19.2K的速率OK了。”(??),跟这个比较的话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选用国产组态王,下位机通讯用工业以太网,现在PLC都支持以太网功能,通讯速率就能提高上去
请问工业以太网综合性能怎样?用过后觉得怎样?

网友A:
工业以太网与现场总线有点类似工控机与PLC的关系。实际上说Profibus有12M的人肯定没有使用过他,我们用在化纤生产线速度控制时Profibus的速率确实是19.2K,最高设定到115K吧,再上去肯定不行,顺便说一下我们的通讯距离是70米左右。
 那位老大有用到12M的情况能否介绍一下。
 其实生产线控制一般情况在19.2已经足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工业以太网与现场总线有点类似工控机与PLC的关系。实际上说Profibus有12M的人肯定没有使用过他,我们用在化纤生产线速度控制时Profibus的速率确实是19.2K,最高设定到115K吧,再上去肯定不行,顺便说一下我们的通讯距离是70米左右。
  那位老大有用到12M的情况能否介绍一下。
  其实生产线控制一般情况在19.2已经足够了!!
Profibus的传输速率说得太保守了。在200米范围内,如果没有网络节点达到500k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们公司在Profibus总线中的标准数率,已经是很保守了,绝对没问题)。如果加上重复器,距离基本不受限制。应用在下层I/O模块一层的通讯比较合理。用在上层通讯,性价比不高。
至于上层网络,10M网络建议用工业以太网(现在基本上都是100M的,10M的网卡都买不着了)。价格便宜,技术成熟。如属小系统可以采用“组态王”。大系统的话还是算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工业以太网与现场总线有点类似工控机与PLC的关系。实际上说Profibus有12M的人肯定没有使用过他,我们用在化纤生产线速度控制时Profibus的速率确实是19.2K,最高设定到115K吧,再上去肯定不行,顺便说一下我们的通讯距离是70米左右。
   那位老大有用到12M的情况能否介绍一下。
   其实生产线控制一般情况在19.2已经足够了!!
Profibus的传输速率说得太保守了。在200米范围内,如果没有网络节点达到500k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们公司在Profibus总线中的标准数率,已经是很保守了,绝对没问题)。如果加上重复器,距离基本不受限制。应用在下层I/O模块一层的通讯比较合理。用在上层通讯,性价比不高。
至于上层网络,10M网络建议用工业以太网(现在基本上都是100M的,10M的网卡都买不着了)。价格便宜,技术成熟。如属小系统可以采用“组态王”。大系统的话还是算了吧。
我不知道200米没有网络节点达到500k有什么意思,你不如把他放在试验室好了,我们70米距离有7个节点,而且传动使用大功率变频器,娄先生去试一下好了。

网友H:
水处理行业的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稳定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A:
所有现场总线中抗干扰能力最好的是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现场总线中抗干扰能力最好的是CAN。
肖工终于见着你了:)多谢指点。
我现在倒是电气设计弄得多些了,自控较少。没办法,老总安排的。
前段时间用了个三菱变频器(F540,客户指定要),主要是PID调节控制压力。
这个型号没有反馈信号显示,上海菱电说他们的最新产品F700系列有。
后来顺便问了下台达(上海中达电通)变频,据其所说B系列有此功能。
肖工弄个QQ号,联系方便些。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使用QQ不习惯,但我有网易POPO,帐号:autech,昵称:大汉雄心。你可以去http://popo.163.com 申请POPO服务就可以了。有事请联系我的邮箱。

网友G:
Can总线的传输距离太短了。在这里可能用不上。
肖先生不太同意我关于DP通讯的意见,你的DP电缆难道没有屏蔽层吗,
只要屏蔽接地做的好,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公司的系统经常应用在电厂,水泥厂等现场。
大功率电机,变频器比起你的现场多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Can总线的传输距离太短了。在这里可能用不上。
肖先生不太同意我关于DP通讯的意见,你的DP电缆难道没有屏蔽层吗,
只要屏蔽接地做的好,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公司的系统经常应用在电厂,水泥厂等现场。
大功率电机,变频器比起你的现场多得多。

我不知道西门子的原装电缆是不是有屏蔽?说CAN传输距离太短我就不知该怎么说了。只能说老兄你对CAN 总线不了解。建议去看看资料,你也许是看的许多年前的资料

网友I:
你做设计的话,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大的传输速度的,用profibus或则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4-05-28):
引用 网友I:
你做设计的话,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大的传输速度的,用profibus或则工业以太网

多谢指点。
那么Profibus能达到多少速率?应该要看传输距离吧
还有工业以太网呢??

网友J:
水环保和工控都做过一段时间,但都不精通,还是跟各位老师多学学。

网友K:
各位大虾。小弟是个新手。现遇到一些问提,不是那位可以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1.有四水泵,当池中的水位大于2米时,开 1#号泵,当池水大于3米时开2#泵。当池水大于4米是开3#泵。最大只能开3个泵。要求每台泵开的时间一样长。现占设为2小时。当1#泵开了2小时是。转开2号泵。当1#,2#泵开时。先开3#泵。当开1#,2#,3#泵开时。当1#泵到时先开4#泵。2#泵到时开1#泵。3#泵到时开2号泵。4#到时开3#泵。正常情况下4台泵够成循环。当其中一台坏了时。需要保持3个水位处可以正常开泵。够成新的循环。没太泵对应一个阀门。只有当阀门关到位时对应的水泵才会开。的考虑阀门的好坏。

网友L:
公司简介
富士电机是世界著名的大规模综合性电气自动化产品生产厂家,它的工控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的信誉,尤其是富士变频器凭着其优良的性价比,市场占有率雄居榜首。
上海富正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富士电机的海外合作伙伴,作为富士电机工厂自动化工控产品专业代理商,我们不但熟悉掌握其产品的性能,这样有利于为客户提供优良的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而且我们拥有价格上的优势,从而为客户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同时我公司还为客户成套设计,配置方案。现全面代理以下产品:
1.G11/P11/E11/Mini系列变频器  2.UG20/UG30系列人机界面
3.F/N/SPB/SPH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4.PXW/R系列温控仪
5.高低压电器                    6.MS5系列主轴变频器
7.G11-UD电梯专用变频器          8.FALDIC-α/β交流伺服
9.VG7系列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

我们真诚希望能与贵公司合作,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祝  商祺                        电话:021-54436269 34075412
                               传真:021-34070412

                        蒋建
您的微笑,我的目标!

网友M:
主题:仪表合作

      你好!西安智创自动化有限公司专业生产ZC系列压力/差压变送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风压变送器及其1151、3051、2088、1065各种铝合金压力变送器壳体及压力变送器附件机加工产品等.
                 详细请登陆www.zhichuang.com.cn
                 或电话联系:     029-85337256(变送器专线)
                                  029-85246596(壳体专线)
                  013572032570(王国峰)wgf82317@eyou.com

                                           西安智创自动化有限公司

“以产品为龙头,以质量为生命,以技术为先导,以人才为基础”的企业精神和发展战略,今朝和永远,不求最好,只求更好!

网友N:
你的投资概算是多少?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很多,可琢情考虑.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各位大虾。小弟是个新手。现遇到一些问提,不是那位可以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1.有四水泵,当池中的水位大于2米时,开 1#号泵,当池水大于3米时开2#泵。当池水大于4米是开3#泵。最大只能开3个泵。要求每台泵开的时间一样长。现占设为2小时。当1#泵开了2小时是。转开2号泵。当1#,2#泵开时。先开3#泵。当开1#,2#,3#泵开时。当1#泵到时先开4#泵。2#泵到时开1#泵。3#泵到时开2号泵。4#到时开3#泵。正常情况下4台泵够成循环。当其中一台坏了时。需要保持3个水位处可以正常开泵。够成新的循环。没太泵对应一个阀门。只有当阀门关到位时对应的水泵才会开。的考虑阀门的好坏。

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2004-07-12):
引用 网友K:
各位大虾。小弟是个新手。现遇到一些问提,不是那位可以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1.有四水泵,当池中的水位大于2米时,开 1#号泵,当池水大于3米时开2#泵。当池水大于4米是开3#泵。最大只能开3个泵。要求每台泵开的时间一样长。现占设为2小时。当1#泵开了2小时是。转开2号泵。当1#,2#泵开时。先开3#泵。当开1#,2#,3#泵开时。当1#泵到时先开4#泵。2#泵到时开1#泵。3#泵到时开2号泵。4#到时开3#泵。正常情况下4台泵够成循环。当其中一台坏了时。需要保持3个水位处可以正常开泵。够成新的循环。没太泵对应一个阀门。只有当阀门关到位时对应的水泵才会开。的考虑阀门的好坏。

就这四台泵吗?成本控制在多少??
用PLC控制简单些,可选用Omron的logo小型PLC。

网友P:
1水位0点在?
2泵的位置在?

网友Q:
人也不来了,不知啥意思?

网友R(2004-08-11):
水处理行业的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稳定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各位大虾。小弟是个新手。现遇到一些问提,不是那位可以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1.有四水泵,当池中的水位大于2米时,开 1#号泵,当池水大于3米时开2#泵。当池水大于4米是开3#泵。最大只能开3个泵。要求每台泵开的时间一样长。现占设为2小时。当1#泵开了2小时是。转开2号泵。当1#,2#泵开时。先开3#泵。当开1#,2#,3#泵开时。当1#泵到时先开4#泵。2#泵到时开1#泵。3#泵到时开2号泵。4#到时开3#泵。正常情况下4台泵够成循环。当其中一台坏了时。需要保持3个水位处可以正常开泵。够成新的循环。没太泵对应一个阀门。只有当阀门关到位时对应的水泵才会开。的考虑阀门的好坏。
看你的控制方式,好像是控制排水泵站排水的。程序和排水工艺有关,水池水位、排水渠水位、泵的大小有关系。
我用西门子、欧姆龙的PLC作过,用变频器拖动和软启动器拖动共五台泵,二台500KW流量3000吨/小时和三台200KW的水泵。工作时序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2004-09-30):
现场污水处理站要求受环保中心监控,现场在郊区。采用何种数据传输为佳?
国内组态软件的远程监控功能怎样?哪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4-11-08):
水处理行业或有过相关应用的朋友来看看,大家一起讨论。据我所知,中远程数据传输有四种方式:电台、电话(Modem)、直联、无线(GPRS或CDMA)。目前GPRS无线传输挺热门的,稳定性和费用怎样?

网友T(2004-12-21):
我最近做了一个项目,用的是工业以太网,100M的,用光缆,目前光缆价格便宜,用光纤收发器和交换机组网,速度在100M,爽!

楼主(2005-02-23):
to:无论如何

谢谢你的回帖,元宵节快乐!
光缆以外的费用怎样,如收发装置等?速度快,那稳定性如何?

楼主(2005-06-10):
好久没来了,大家好。
有谁用过WinCC监控软件呢?环保/水处理行业用得不多?

楼主:
我们常用的污水处理自控说明,与大家共享:)

自控设计说明
一 设计依据
  本设计根据xx市xxxx经济试验区污水处理厂工程工艺设计提供的自控初步设计工艺条件进行设计。本设计遵循以下标准和规范: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93-86)
  《自动化仪表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GBJ131-90)
  《分散型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定》(HG/T20573-95)
  《过程检测和控制流程图用文字和图形符号》(GB2625-81)
  《控制室设计规定》(HG20508-92)
  《仪表供电设计规定》(HG20509-92)
  《信号报警、联锁系统设计规定》(GB20511-92)
二 设计范围
  根据污水处理厂工艺生产流程的要求,配置液位、流量、水质分析等在线检测仪表。设置自动控制、调节、工艺参数超限报警、安全联锁保护等功能。自动控制系统按照\U+201C集中管理、分散控制、资源共享\U+201D的原则建立全厂计算机监控管理系统。
三 仪表和自控设备选型
  液位、液位差、污泥界面和污泥浓度测量采用超声波测量仪表,污水流量采用电磁流量计,水质分析仪表采用专用在线检测仪。全部检测变送器均带现场信号指示。过程检测仪表主要采用E+H公司的产品。该公司在污水处理方面的检测和控制仪表品种比较齐全,在污水处理生产装置上使用较广泛。
  全厂自控系统采用Schneider公司的Quantum系列PLC系统。
四 主要控制系统原理
  1. 粗、细格栅槽
格栅槽液位差控制。格栅机前后两侧的格栅槽分别设置超声波液位探头,根据液位差启动格栅机自动进行清渣,并令栅渣输送压榨机与格栅机联动,自动对清渣同时进行处理。
  2. 提升泵池
提升泵池液位控制。在提升泵池设置超声波液位计,根据设定的液位控制点依次启动提升泵,使提升泵池液位自动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同时按照设定的时间,自动对工作水泵进行轮换,使每一台提升泵分配均衡的工作时间。
  3. 氧化沟
堰门调节。根据进入氧化沟的污水流量,对氧化沟出水堰门进行调节,使氧化沟工作保持最佳状态。调节方式为PID调节。
污泥浓度控制。氧化沟安装污泥浓度计,根据污泥浓度启动污泥回流泵并调节污泥回流管的阀门开度,使氧化沟保持适合的污泥浓度。
  4. 曝气机
根据氧化沟的溶解氧量调节曝气机转速,使氧化沟的溶解氧保持最佳状态。
  5. 污泥泵池
污泥泵池液位调节。通过自动调整二沉池的污泥排放阀的开度,使污泥泵池的污泥量保持恒定。污泥排放阀为电动套筒阀。
五 全厂自控系统
  1. 系统概述
计算机控制系统采用Schneider公司的Quantum系列PLC系统作为自控系统的硬件平台。整个系统由3个PLC现场控制站,中央控制室2个操作员站组成。在中控室设置一台数字投影仪显示全厂工艺动态流程图等污水处理运行过程。系统通过工控软件进行数据通讯、组态显示、存储以及完成控制功能和信号报警、报表打印等功能。自控系统的主干网络使用信息通讯用双绞线,通过Modbus Plus总线进行通讯。
  2. 现场控制站
现场PLC控制站包括DI模块、DO模块、AI模块、AO模块、CPU模块、通讯模块、电源模块,配置UPS不间断电源箱,安装在独立的PLC柜内。现场控制站具有独立的数据采集、通讯和系统控制功能。
3个现场PLC控制站为:
1#工作站:格栅间工作站。设置在粗细格栅间,采集格栅槽、提升泵池的液位、污水总流量和氧化沟水质参数等工艺参数和该工艺段的全部动力设备的运行状态信号。对上述所有动力设备进行控制。
2#工作站:污泥脱水间工作站。设置在污泥脱水间,采集二沉池、污泥泵池、消毒池和污泥脱水的所有工艺参数和该区间全部动力设备的运行状态信号。对区间的所有动力设备进行控制。
3#工作站:设置在低压配电室。对高低压变配电系统进行各电量数据的采集和保护控制。
  3. 中控室
中控室设置2套操作员工作站。系统通过工控软件和编程软件进行数据通讯、组态显示、历史数据存储以及完成控制功能和信号报警、报表打印等功能。系统以WINDOWS作为操作系统平台,采用通用的数据库系统,系统开放性强。
操作员终端可通过各种状态画面察看了解工艺运行状况,可使用键盘或鼠标对现场动力设备进行远程操作。工作站可供指定的技术人员进行工艺控制参数的修改和系统的维护。
中控室设置数字投影仪作为大型工艺流程动态模拟屏,在模拟屏上直观地显示重要的设备运行状况和主要工艺参数。
  4. 动力设备控制
动力设备的控制方式设置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方式,凡自动控制的设备均设手动控制。手动控制分为就地按钮操作、中控室鼠标或键盘遥控操作和自动三级。自动控制通过PLC按编制的程序自动运行。
六 安装
  污水处理厂现场全部仪表变送器均安装在仪表箱内。仪表电缆经槽式电缆桥架或穿保护套管敷设,其中供电电线采用VV3x1.5动力电缆,信号线采用ZR-KVVP2-0.4-4x1控制电缆。仪表信号电缆应独立敷设,不得与动力电缆敷设在同一线槽或保护套管内。

网友U(2005-09-06):
6楼的朋友说得对,西门子通讯速超过1Mbps以上会出现通讯堵塞引起网络报警

网友V(2005-10-15):
这里的“专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