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4):
请教各位怎样将两个接触器连接成一个振荡器用来做干扰实验?
请联系:mini2max@126.com

网友A:
我记得有一种双时间继电器的叫闪烁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B:
仅仅两个接触器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允许条件存在?比如接触器线包的激励,采用定时电路自激震荡?

楼主:
主要用到两个接触器,可以自由添加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用到两个接触器,可以自由添加元件!
奥?这就好办了,做个自激震荡电路把震荡周期选择适合于接触器线包的响应时间常数,用此电路激励接触器的线包就可以了。
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要用两个接触器呢?要求互锁控制?是不是再把你的控制要求说明白些呢?

网友C:
用1个接触器就够了。
把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串入线圈即可。
我以前做干扰试验就是这么做的。
另外,用AC220V的继电器干扰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