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4):
各位大虾有谁能告诉我西门子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PC/PPI
内部电路图.
我有FX全系列的破解软件.

图图

网友A:
你有这种工夫还不如买一个那。

网友B:
网上多的是

网友C:
TO GGMZLH:
         可以送我FX全系列的破解软件吗?

网友D:
内部有个芯片,所以还不如买一个!100多元一条吧!

网友E:
做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网友C:
锻炼一下未尝不可。

网友F:
我有。如何传给你?
   互通有无!

网友F:
我准备用 MAX232C 和 MAX1487E 自制一根,
  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
  先谢了!!!

网友G:
TO:chenmaoxin
有的话,可以上传让大家共享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准备用 MAX232C 和 MAX1487E 自制一根,
   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
   先谢了!!!
再加一塊CPU可以做成自識別速度的拉,但是我覺得還是買一條好了,不到100RMB.

网友D:
小心把通讯口烧了!

网友I:
到WWW.GKTD.COM可以找到你需要的电缆线,GOOD LUCK

网友J(2004-04-17):
能给我一份吗,多谢!lhdn123@21cn.com

网友K:
网上有这种图纸!

网友L:
可以送我FX系列的破戒软件,以西门子LOGO  PLC换

网友M(2004-11-02):
直接买一个RS232转S485的转换接头就可以了!我都是,只要50元!

网友N(2005-02-25):
引用 网友M:
直接买一个RS232转S485的转换接头就可以了!我都是,只要50元!
想过,但是不敢试

网友O:
各位朋友: 谁有三菱plc FX系列的密码破解软件,当然是免费的,可否发于我,在此感谢
wujianyou2005@21cn.com   谢谢!!!!!

网友P:
485到232,就这么简单

网友Q(2007-03-20):
买个232-485转换器,弄根两芯屏蔽电缆就可以

网友R(2007-08-13):
不是的。两根屏蔽电缆如何和plc端连接?rs485用的是+a、-b、gnd的信号,他使用的1,2,3or8脚。
买个转换口试队的,他的输出有3根线,对用上面的ab很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