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4):
一本书上提到OMRON C200H的机架安装
"CPU底板上最右边两槽不能安装多于8点的I/O单元,否则将妨碍CPU单元上直接安装的外部设备,其余的槽都可安装16点的I/O单元"
书中没有详细说明,我想请问为什么,8个点占一个槽,16个点也是占一槽,有什么不可以啊?

网友A:
您所看到是C200H-BC081/051等有此限制,CPU上只有程式書寫器位置,3G2A6-LK201/3G2A6-PRO15安裝時會影響CPU旁兩槽,剛好8點I/O高度與CPU齊,如果您使用C200H-PRO27不用考慮到這一點.
很久以前到台灣OMRON上課,一位姓蕭老師為了這一點跟我起爭執,考試題目規劃PLC,我將此兩槽規劃16點I/O,他硬說不行,有機會可實際安裝...

网友B:
C200H最右边是CPU,CPU上有一金属条可拉出,安装16点的I/O单元后这个金属条就不能拉出了!拉出后可安装上横式手编器!
如不用这个功能则安装16点的I/O单元也可以。主要是8点的I/O单元高度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