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5):
我公司用了4台西门子MM440的90KW矢量控制变频器,有两点感觉:
1.有4000个参数可以设置,是否有点太太麻烦。
2.空载运行时间(179高炉的上料小车单程)46s,满载要56s,是否矢量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应该只要设置一些常用的就可以了
不过我没有设置过

楼主:
谢谢心情MM,矢量控制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管负载大小,电机都会保持恒定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要设置一些常用的就可以了
不过我没有设置过
说的对。针对一种使用,设置部分参数就可以了,不会所有的参数都设置。
有些参数,比如与电机自动识别的一些参数,是自动设置的。通过“快速调试”的步骤,自己就设置完成了。
矢量控制是变频控制的一种形式,在矢量控制方式中,既可以恒转速控制,也可以恒转矩控制,你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

网友A:
谢谢kdrjl,我也学到点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