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5):
俺最近刚接手一个项目,是搞一个食品烟熏炉的自动控制系统,工艺涉及发色,干燥,烟熏,蒸煮,喷淋等很多步骤,并且每一步骤又分几种操作模式可选,需要控制湿度,温度,压力,烟气浓度等许多模拟量,并且要画7,8种曲线图表,生产数据还要存储供调用,这项目前面有个工程师做了一部分,已经把S7-300的PLC买回来了,俺想知道应该还要配置哪些硬件才可构成一个经济实用的系统,考虑到处理量较大,想过用工控机,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选?请各位帮帮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统计以下I/O点,以便计算I/O模块数;
根据现场设备分布,决定系统网络;
配有工控机,就要装组态软件。

网友B:
应该考虑系统的实现为先
如果现场设备分布远而散,用总线,远程I/O方式好些
你现场的环境,还是用PLC比较好,比板子的抗环境,抗干扰性能要好
既然有曲线检测,报表,少不了上位机。
有时不是简单才好,系统要以实现良好的控制为前提的

网友C:
在这上面做广告就不好了!!!

网友D:
顶楼:
你是哪里的吗?

网友E:
shou xian dao shi pin chang canguan xue xi laing zhou ,huilai zai zuo ba !

网友D:
有点面熟噢。

网友F:
如果涉及到配方的话,你就要仔细一点了 ,另外,一楼和二楼的朋友说的对啊

网友D:
几年前做过。

网友G:
首先统计IO点数,确定规模
然后看看对控制精度的要求程度,才能选择使用什么样的IO系统
上位建议使用工控机,资金不够用兼容机也一样,呵呵

网友H(2004-10-15):
如用PLC:曲线可以保存在PLC内的掉电保存寄存器内,用一个寄存器做曲线指针,用一个寄存器做线段指针。我作过二十条曲线第条曲线二十段的温湿度控制。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