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6):
各位大侠:
   本人用PCL—818HG对外部脉冲进行技术。程序流程如下:
(1)DRV_DeviceOpen ();
(2)DRV_CounterEventStart ();
延迟两个外部脉冲
(3)DRV_CounterEventRead ();
(4)DRV_DeviceClose ();
但是结果是,我每输入一个脉冲记数的个数却从100到几千不等,而且是脉冲上升
下降沿它都在变化,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各位能给小弟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濾波的問題

楼主:
你好啊,你能把你的QQ号给我吗,以后有什么事请教你。我的QQ:52262862

网友B:
是不是累计流量啊,前面加个滤波电路就可以了,我想你一定没有用流量机厂家的专用线吧!

网友C:
应该是电磁干扰,要加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