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6):
本人手上三菱三菱Q01cpu,使用QJ71C24-R2,与toledo秤无协议通讯,现能把称量值读过来,但是是ASC11码,比如读值1195克,读到d4030到d4033,
D4030:2020(空格的ASC11码)
D4031:3120(空格和1的ASC11码)
D4032:3931(1和9的ASC11码)
D4033:2035(5和空格的ASC11码)
合成1195
用DISP分离d4030--d4033后取第1、3位,再用UNIP指令合成得0001195,但是是16进制还是不行,
问高手对上面能否修改程序指令使其转换为10进制,或
能用什么其他办法转成10进制储存到数据存储器?

网友A(2011-08-11):
CJ71C24本身就有内部自动转换功能,只要设置好参数的内部变量,二进制ASCII自动完成转,很方便,具体请参考CJ7124系列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