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6):
用三菱q172控制+J2S-B在虚模式下用离合器(mode3)+旋转工作台控制电机,用脉冲命令作电机的启动条件,当命令到达后,电机运动1(16384脉冲)圈,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不能掉电,如果掉电后1圈没走完,再上电后就不走了,但上电状态下用停止命令停止,再运行电机则会将剩下的走完,请各位师父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正常现象啊!
如果掉点再上电还能继续走,那才是奇迹。

楼主:
所用设备要求有相位配合关系,所以必须在再次上电后要将剩下的脉冲走完.
如果用停止命令停止,再运行电机则会将剩下的走完,那么在控制器里应该有1个寄存器存放剩余脉冲数,但找不到.2楼能否详细一下.

网友B:
FX的都有掉电保持寄存器,三菱q172没用过,不过也应该有的。。。好好看看手册吧。。。
上电走完剩余脉冲数的程序应该是不难。。。。